楼主(2019-04-10):
组态王软件打包后,数据库无法查询记录,请问怎么做可以查到?运用?

网友A:
我猜你用的不是组态王自身的数据库,是SQL数据库把,你需要把数据库分离,打包,导出,随组态王一起打包拿走,并在新电脑装好数据库软件,恢复已打包的数据库,然后重新建立连接才能访问的。
整个过程你只是和数据库连接了,你打包组态王,你也得打包数据库,他们是两个独立的软件。

楼主:
怎么打包数据库?

网友A:
百度下SQL数据库的建立与分离,得在SQL  server里面操作,不分离数据库你是烤不走的会出错的。

楼主:
ConfigODBC(nDatatbasetype, szAttributes);
运用这个函数可以在客户那创建一个数据库,连上自己用数据库文件.mbd
在用SQLConnect连上就可以用了,就是有一个问题,连上指定的.mbd文件,需要路径,打包发给其他人路径安装,路径会变,又无法用工程路径下,,能怎么决解?

楼主:
.mdb文件表情刚才打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ConfigODBC(nDatatbasetype, szAttributes);
运用这个函数可以在客户那创建一个数据库,连上自己用数据库文件.mbd
在用SQLConnect连上就可以用了,就是有一个问题,连上指定的.mbd文件,需要路径,打包发给其他人路径安装,路径会变,又无法用工程路径下,,能怎么决解?
Jint问您这个怎么解决的,估计你是改路径就行了.
继续回答你的问题,工程路径可以用InfoAppDir获取,也许在连接的时候有用?或者要单独设置odbc的dsn?

楼主:
对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