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直流电源电压的变动范围是多少

楼主(2019-04-10):
设备有一器件是48V直流电源电压驱动的。
器件的输出突然不稳定,找不到原因。就检查电源发现电压为47.9V,就调节为48.2V就稳定了。
在网上没有找到48V直流电源电压的变动范围是多少的规定。
哪位知道的告诉我一下。

网友A:
https://www.asklib.com/view/fc8a55596613.html
看题库就知道了

网友B:
0.1/48=0.208%,应该是巧合吧,否则也太娇气了。

网友C:
47.9应该不影响啊

网友D:
呵呵;这款官方给定的数据:输出电压调节:DC38.4~52.8V;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数据怎么查到的?说明书有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计划过几天再调节回去47.9V看看,验证下是否和这个有关。

网友E:
这个应该是你设备有问题,开关电源在额定电压内上下调节电压高低输出都是正常……比如数控车床的系统的电源5v和24v供电,你把电压调的太高比如27v或者太低比如21v了,系统就可能报警了……

网友D:
按你的描述,不是开关电源的事;而是负载方面的原因;
这款电源输出可调范围还是比较宽的;

网友F:
带的什么设备呀?

网友G:
或,可查负载对电源电压的要求,负载是否正常,开关电源的带载能力是否正常。

网友H:
47.9V或者48.2V,按DC48V计算其正负误差电压均小于0.5%,3位半数字万用表其直流电压测量准确度为±0.5%,不知楼主这设备器件对供电电压是否有精度百分之零点几的要求?

楼主:
关于负载,是个激光发生器,已经在别的拉是正常做货的。

网友H:
有点糊
1、设备器件实际标注工作电压是多少伏?工作电流是多少安?
2、开关电源输出47.9V时设备器件工作不稳定,开关电源输出47.9V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H:
或,按照10楼建议查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于负载,是个激光发生器,已经在别的拉是正常做货的。
你用的多少瓦的激光器?开关电源功率只有150瓦,你确定这个是给激光器供电的?我怀疑你激光功率开百分之百的时候开关电源功率不够造成的激光器输出不稳定或者说是你激光控制的时候占空比设置过大造成的激光器输出不稳定……

网友I:
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可调与电压波动不应该有关联的。还是看看是否有负载的原因?或者接线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200w的激光器。车间有三十台同类型号的设备。就这机器有异常!占空比是怎么检查确认的?

网友D:
相同的你可以把电源换个过来试一下,或把这个电源换到其它上面试一下;
200W的话用150W电源小了点;

网友E:
你这个是什么激光器?光纤的?200瓦的激光器150瓦的电源,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单位在用的co2激光器50瓦的配1000瓦的48v电源,你这个150瓦的是否给旋转轴的小电机配的驱动电源?至于工作功率的占空比在控制软件里能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几天还在观察目前调电压后的效果。听你的建议,后面会更换交叉电源来确认。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们这是半导体激光发生器。占空比是要测电路板,没有软件看这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