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龙cph系列,分拣机程序

楼主(2019-04-10):
我想做一个分拣机程序欧姆龙cph系列
实现不同产品通过检测位以后给定每一个产品固定的脉冲到达分拣位

网友A:
伺服驱动器的位置控制,楼主想要表达什么

网友B:
区分出不同的产品不就行了

网友C:
区分不同产品的方式你总该说明吧,至于搬运到不同的位置是位置控制的问题

网友D:
是什么产品分拣线,全自动可以用视觉系统检测产品品种,不同品种的数据发送数据的寄存器就可以。

楼主:
进料口四中产品混乱持续不停的通过检测设备检测设备发出几号产品信号 产品依次到达各个分拣口通过气缸推出 步进或伺服电机是不停的我想问怎么样可以靠监控从检测位到分拣位哦哦这段脉冲来判断是产品是否到达分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区分不同产品的方式你总该说明吧,至于搬运到不同的位置是位置控制的问题
视觉检测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什么产品分拣线,全自动可以用视觉系统检测产品品种,不同品种的数据发送数据的寄存器就可以。
电机是一直转的我现在是方案是监控脉冲从检测位到相对应的分拣位的脉冲检测怎么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区分出不同的产品不就行了
对视觉检测不同产品到时教育四种混乱位置的的产品依次通或检测位这样我如何去判定相信产品到达相对应的分拣出口位值

网友E:
方法1:每个工位检测产品分类,直接推出,简单;
方法2:按你的思路,前工序检测产品分类,通过的产品保存在第一段连续的地址中,(检测--保存--地址+1);
在A、B、C工位增加光电检测有无来料,A位有料,判断是否A料,是——推出,第一段数据前移一位,地址-1;否则A位产品数据存入第二段连续的地址,(检测--保存--第二段地址+1),流入下一工位。

网友F:
你可以这样做
普通电机就可以,匀速拖动传送带
制作“位置”检测脉冲,脉冲间隔要求:A-B-C之间能有N多个
视觉检测识别,将数据编码放D0,在A-B-C 位置,比较数据,分别推出A-B-C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法1:每个工位检测产品分类,直接推出,简单;
方法2:按你的思路,前工序检测产品分类,通过的产品保存在第一段连续的地址中,(检测--保存--地址+1);
在A、B、C工位增加光电检测有无来料,A位有料,判断是否A料,是——推出,第一段数据前移一位,地址-1;否则A位产品数据存入第二段连续的地址,(检测--保存--第二段地址+1),流入下一工位。
现在就是领导分拣口不用光电想通过伺服给出相应脉冲通过脉冲来分拣就是我想有没有什么指令可以检测到从检测位发出信号开始到每个分拣脉冲提取来和我在每个分拣口提前做的好数据做对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这样做
普通电机就可以,匀速拖动传送带
制作“位置”检测脉冲,脉冲间隔要求:A-B-C之间能有N多个
视觉检测识别,将数据编码放D0,在A-B-C 位置,比较数据,分别推出A-B-C

这种使用旋转编码器吗?

网友G:
回复 网友E:
检测位要求不用光电准备用旋转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法1:每个工位检测产品分类,直接推出,简单;
方法2:按你的思路,前工序检测产品分类,通过的产品保存在第一段连续的地址中,(检测--保存--地址+1);
在A、B、C工位增加光电检测有无来料,A位有料,判断是否A料,是——推出,第一段数据前移一位,地址-1;否则A位产品数据存入第二段连续的地址,(检测--保存--第二段地址+1),流入下一工位。
准备用旋转编码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这样做
普通电机就可以,匀速拖动传送带
制作“位置”检测脉冲,脉冲间隔要求:A-B-C之间能有N多个
视觉检测识别,将数据编码放D0,在A-B-C 位置,比较数据,分别推出A-B-C

之前也有想过旋转编码器
但是想更简单点就是一直在查
看有没有那个指令可以提取伺服在某段距离的脉冲量
一直没查到
经你这么一说准备用编码器

网友F:
用旋转编码器,还是自制简易码盘,要看物品大小,A-B-C出口间距,各有优缺点
分的越细调试越简单,但数据链会很长,所以合适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旋转编码器,还是自制简易码盘,要看物品大小,A-B-C出口间距,各有优缺点
分的越细调试越简单,但数据链会很长,所以合适就好

谢谢建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法1:每个工位检测产品分类,直接推出,简单;
方法2:按你的思路,前工序检测产品分类,通过的产品保存在第一段连续的地址中,(检测--保存--地址+1);
在A、B、C工位增加光电检测有无来料,A位有料,判断是否A料,是——推出,第一段数据前移一位,地址-1;否则A位产品数据存入第二段连续的地址,(检测--保存--第二段地址+1),流入下一工位。
现在就是领导分拣口不用光电想通过伺服给出相应脉冲通过脉冲来分拣就是我想有没有什么指令可以检测到从检测位发出信号开始到每个分拣脉冲提取来和我在每个分拣口提前做的好数据做对来判断
同样的原理,如果你的伺服速度不变,脉冲与时间是线性比例,换算成按时推出是一样的。将A、B、C料通过时间分组存入三组地址,预先设置好到A、B、C位所需时间,工位的推出时间就算出来了,各组每推出一次数据前移一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不好
某种原因,速度变了,张冠李戴
假设传送带上能放50个产品,要50*3的计数器吧,还要150的堆栈

网友E:
回复 网友F:
速度是由PLC控制的吧,伺服控制会因为阻力改变速度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意外的阻力会改变既定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法1:每个工位检测产品分类,直接推出,简单;
方法2:按你的思路,前工序检测产品分类,通过的产品保存在第一段连续的地址中,(检测--保存--地址+1);
在A、B、C工位增加光电检测有无来料,A位有料,判断是否A料,是——推出,第一段数据前移一位,地址-1;否则A位产品数据存入第二段连续的地址,(检测--保存--第二段地址+1),流入下一工位。
现在就是领导分拣口不用光电想通过伺服给出相应脉冲通过脉冲来分拣就是我想有没有什么指令可以检测到从检测位发出信号开始到每个分拣脉冲提取来和我在每个分拣口提前做的好数据做对来判断
同样的原理,如果你的伺服速度不变,脉冲与时间是线性比例,换算成按时推出是一样的。将A、B、C料通过时间分组存入三组地址,预先设置好到A、B、C位所需时间,工位的推出时间就算出来了,各组每推出一次数据前移一位。
这样还不稳定
如果这样
我用一秒脉冲就行了

楼主:
有没有指令可以直接读取或监控出从检测位到分拣位的脉冲

网友H:
个人认为:
首先你得知道检测位置到目标位置的最大同类产品数目,然后可以检测到就开始计数编码器脉冲输出,不同产品的脉冲数不一样,同产品得准备超过最大同类产品数目的计数器计数以备多个同类产品出现。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