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0):
请教各位师傅:松下 FPWIN GR v2.94 编程软件怎么同时打开两个工程?如何像三菱一样可以同时开多个。谢谢

网友A:
试了一下,也不行,估计是不支持

网友B:
呵呵;搞二个电脑同时打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师傅:松下 FPWIN GR v2.94 编程软件怎么同时打开两个工程?如何像三菱一样可以同时开多个。谢谢

请在编辑器中随意打开(新建)功能。

网友D:
3楼的办法是准确的,再把程序缩小,就可以看到2个程序了!

网友E:
完全可以直接打开多个工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下师傅说缩小可以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