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0):
采用的PLC型号及传感器的通讯格式见标题和图片,应该发送的数据格式和接收到的数据格式清楚,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发送和接收数据,需要使用什么指令,请各位大拿提点一下,最好能有示例,拜谢。

网友A:
这个应该用RS指令吧!

网友B:
就这样,没说清楚呀具体的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产品说明书就是这样定义的。数据格式知道,但怎么在PLC中设置不清楚。想使用特殊寄存器进行通信设置,但操作手册上没看到相应的参数设置。所以现在糊涂了,不知道怎么进行收发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产品说明书就是这样定义的。数据格式知道,但怎么在PLC中设置不清楚。想使用特殊寄存器进行通信设置,但操作手册上没看到相应的参数设置。所以现在糊涂了,不知道怎么进行收发信号
通信参数设置正确的情况下!在你知道从站地址的情况下!你用串口通信调试助手发送从站地址,看看从站是否有返回???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串口设置不知怎么设置,波特率9600,数据位8位,无效验,停止位1位,但说明书中D9的数据识别位怎么设置?我用调试助手都试了,没返回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串口设置不知怎么设置,波特率9600,数据位8位,无效验,停止位1位,但说明书中D9的数据识别位怎么设置?我用调试助手都试了,没返回数据
再没有其他资料了吗?

网友C:
你用RS来做就可以了 走MODBUS-RTU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联系了好久,连接上了厂家,问支不支持modbus,那边技术说不支持。用串口调试助手进行调试的时候,效验位要设置为mark模式,这种模式在PLC的modbus通讯格式设置中好像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用RS来做就可以了 走MODBUS-RTU方式
你从哪里看这个支持Modbus RTU?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可以设定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mark?  PLC中没有这个啊,你设定别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