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0):
气动电磁阀

程序1,在急停状态下的电磁阀线圈,急停后,双电控电磁阀,保持急停是位置。

程序2,实现功能是双电控线圈全部复位。
大家觉得那个程序好。
我们已经讨论很久了,大家都认为自己方案好。

网友A:
双线圈的电磁阀,通电阀切换后就可以断电了,一样的可以保持状态,所以你方案2复位的方法,阀应该还是保持急停之前的状态,

网友B:
1能起作用吗?真这样用过?没用过仿真一下试试?
2在上面两个梯子还是再加上急停.
用set,reset这种编程方式都比较可怕.因为看不到沿,不知道你用的plc,set和reset在不通电情况下是不起作用的.

网友C:
这还要考虑机械方面的实际情况,如果电磁阀或者气缸的密封性不好,断电后位置会动的

网友D:
电磁阀如果断电后要保持位置具体现行前段时间也讨论过,和气缸,管道泄露量有关,不建议比选双线圈的,建议你分开选两个单线圈的组合用

网友E:
这要看你的工艺要求
比如曾做过的一个控制
管道来料出口有个阀,收集罐入口有个阀,收集罐与管道有一套对接机构。
对接机构完成对接后,正常工作,先开罐口阀,在开物料出口阀,完成收集(重量设定值),先关出口阀,t后在关罐口阀(实物在对接机构上),脱离对接机构,收集罐自动封闭入口。
收集的物料人直接触有害。
急停,断电阀停留在什么位置能理解吧
试验时,就物料出口阀,收集罐口阀,经过了无数次各种可能的测试,各显神通各有不同,没有统一格式。
最后交付的是,你随便操作,都能保证物料无外泄可能。2/3的程序用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线圈的电磁阀,通电阀切换后就可以断电了,一样的可以保持状态,所以你方案2复位的方法,阀应该还是保持急停之前的状态,
方案二是线圈全部复位,目的就是使其电磁阀自由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能起作用吗?真这样用过?没用过仿真一下试试?
2在上面两个梯子还是再加上急停.
用set,reset这种编程方式都比较可怕.因为看不到沿,不知道你用的plc,set和reset在不通电情况下是不起作用的.
我这个是欧姆龙PLC,cpm2ah,编程软件版本也比较久了,输入上升沿或者下降沿,需要写指令。测试时,就没有写。
不通电,肯定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还要考虑机械方面的实际情况,如果电磁阀或者气缸的密封性不好,断电后位置会动的
电磁阀和气缸都是smc的,而且还是新的,应该不会出现密封不好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阀如果断电后要保持位置具体现行前段时间也讨论过,和气缸,管道泄露量有关,不建议比选双线圈的,建议你分开选两个单线圈的组合用
怎么两个但线圈组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要看你的工艺要求
比如曾做过的一个控制
管道来料出口有个阀,收集罐入口有个阀,收集罐与管道有一套对接机构。
对接机构完成对接后,正常工作,先开罐口阀,在开物料出口阀,完成收集(重量设定值),先关出口阀,t后在关罐口阀(实物在对接机构上),脱离对接机构,收集罐自动封闭入口。
收集的物料人直接触有害。
急停,断电阀停留在什么位置能理解吧
试验时,就物料出口阀,收集罐口阀,经过了无数次各种可能的测试,各显神通各有不同,没有统一格式。
最后交付的是,你随便操作,都能保证物料无外泄可能。2/3的程序用来保证。
高手在民间啊!工艺要求急停按钮后,电磁阀在自由状态,也就是电磁阀的两个线圈同时复位,然后气缸实现自由状态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就按工艺要求好了

网友F:
双控阀还分中封和中泄两种把,我们一般用中封阀,断电保值断电的位置,急停所有线圈断电,气缸保持在当前位置,然后统一复位

网友G:
电磁阀的选型也很重要

网友H:
急停的操作,叫我都不会用复位指令,直接把急停放在输出线圈的前面最保险

网友I:
电磁阀要选三位的,如果固定不动,选三位中封电磁阀
如果想能手动推动,选三位中通电磁阀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样要求肯定用第2个程序啦,没得讨论
只是阀要选对,或按那位网友说的用2个单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双控阀还分中封和中泄两种把,我们一般用中封阀,断电保值断电的位置,急停所有线圈断电,气缸保持在当前位置,然后统一复位
你们是什么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磁阀的选型也很重要
电磁阀选型,我不操心,机械负责

网友J:
以下是德国设备上的气路,气路图上的梭阀,画法与国内不太一样,但原理一样,其效果与带中封的双电控差不多,气缸可以任意位置悬停。

网友K:
我们设备既有用断电保持的也有断电复位的,要看你的工艺要求了。我们的都是SMC的电磁阀,也有大气缸没法自锁,电磁阀没有此自锁型号的,加接头来锁住。所有,安全最重要,看你用的场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磁阀的选型也很重要
电磁阀选型,我不操心,机械负责
别不关心,不了解其工作性质,后边改程序也挺烦的

网友D:
前段时间做了套气动的纠偏机,气动部分有气缸,单线圈电磁阀,型号3V210-08-NC两套,调节阀两套。(注意安装方向),基本是可以准确定位(电磁阀断电,气缸静止),所以,机械选型很重要的,原来是用双线区电磁阀测试,不论是用中封还是中泄的不能准确定位,希望这个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急停的操作,叫我都不会用复位指令,直接把急停放在输出线圈的前面最保险
给我提供另外一种思路模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磁阀要选三位的,如果固定不动,选三位中封电磁阀
如果想能手动推动,选三位中通电磁阀
高手在民间,机械的工作我电气都给他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要求肯定用第2个程序啦,没得讨论
只是阀要选对,或按那位网友说的用2个单阀。
我和领导提过,但是领导说了,这事我不用管

网友E:
回复 楼主:
那就不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以下是德国设备上的气路,气路图上的梭阀,画法与国内不太一样,但原理一样,其效果与带中封的双电控差不多,气缸可以任意位置悬停。
什么品牌的,或者方便提供照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们设备既有用断电保持的也有断电复位的,要看你的工艺要求了。我们的都是SMC的电磁阀,也有大气缸没法自锁,电磁阀没有此自锁型号的,加接头来锁住。所有,安全最重要,看你用的场合。
我们在讨论一下,问题是必须要使用set和rset,为了暂停按钮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段时间做了套气动的纠偏机,气动部分有气缸,单线圈电磁阀,型号3V210-08-NC两套,调节阀两套。(注意安装方向),基本是可以准确定位(电磁阀断电,气缸静止),所以,机械选型很重要的,原来是用双线区电磁阀测试,不论是用中封还是中泄的不能准确定位,希望这个对你有帮助
谢谢,对我太有帮助了

网友J:
FESTO气动元件,是德国人几年前造的设备,也不知现在还有此型号,不过FESTO肯定有新的替代产品,而且国产的也有类似产品(梭阀)

网友J:
以下是梭阀的图片资料,供参考:

网友L(2019-10-23):
看控制工艺,从安全角度说是2种安全,当作业员要被夹住或者发现异常时,按急停选用第一种程序的气缸还是有气继续动作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