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我这样控制有错吗?领导就要按他的要求做

楼主(2019-04-10):
控制要求:一个电机往前行走,要求是前面遇到阻力停止运行,速度可以全速,因为之前直接用接触器它也是很慢(有减速机),现在要改变频器,用它的实际转矩值来检测前方阻力。
  我的控制是,PLC给一路速度模拟量给变频器,一个正向运行信号,一个反向运行信号,然后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参数设置为变频器的实际转矩绝对值)给PLC。然后观察此变变频器没有阻力的情况下,带减速机丝杆的正常空载转矩值为18%,我就在屏幕上设置一个停机转矩设定值为20%,即只要实际转矩值超过空载转矩值大一点就视为遇到阻力。测试可以。
  然后请领导审核。领导竟然说不行。说他需要设置多大的转矩,我就要控制变频器多大的转矩,然后实际值超过此转矩就停机。
 我说这样没有必要。现在变频器转矩限幅是100%,它空载的时候都只有18%,假如你设置50%或者80%,你要大于你设定的转矩值停机的话,实现起来很危险,我现在做的是只要有阻力,变频器的实际转矩值就会升高超出我空载的转矩值,这样会好一些。
 但是他不听,非要我听他的,好吧,我改还不行嘛。
      于是我一路速度模拟量给定作为变频器的速度,一路模拟量的给定作为变频器的转矩限幅。然后读取实时值,我的转矩限幅设定值是50%时,空载(没有阻力时)也是18%左右,20%时实际值也是18%左右,当然我设定小了它不会动,失去意义。好吧,我设定100%它空载的时候也是18%左右,那么这个转矩控制有何意义。我还是靠实际的转矩值大于这个18%左右的空载值就可以判断。
   所以这样做有啥意义,真的是跟他理论他就非要你听他的。这一块牛顿都管不着。明明就只需要判定空载和非空载就可以。
   做电气工程真的是最怕这种领导。

楼主:
这种情况,机械结构确定后,空载(即没有遇到阻力)情况下的转矩基本没有大的变化,而一旦遇到负载(负载比较重,会给电机转矩电流造成大的变化,而不是微小变化)就会马上输出大的转矩电流,所以我直接读取实时转矩值就可以满足遇到阻力停机的要求。
     领导不是电气的,但是什么情况都要他指点通过才行。他说你不是做过那么多的放卷收卷的速度控制转矩限幅,这个也要速度控制转矩限幅。我说这个做转矩限幅没有意义。转矩限幅值小于或者刚好客服空载转矩它不会动,大一点就算大到100%,实际空载时也是18%左右。没有意义。领导很不服气。
    各位高手讨论一下吧!

网友A:
如果是行走机械,带减速机,用力矩控制的模式估计你调试会有点小麻烦,当然也是可以实现你的要求,精度高点就带编码器,不是很高精度要求可以不用编码器,用张力控制型专用变频器吧

网友B:
把心态放平和,听听领导的.
心态平和对自己有好处,听领导的对自己也有好处.
除非涉及安全和责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行走机械,带减速机,用力矩控制的模式估计你调试会有点小麻烦,当然也是可以实现你的要求,精度高点就带编码器,不是很高精度要求可以不用编码器,用张力控制型专用变频器吧
你理解了我这个控制要求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心态放平和,听听领导的.
心态平和对自己有好处,听领导的对自己也有好处.
除非涉及安全和责任.
一件事情可以平和。经常性的这样子。我是不愿意干了

网友C:
兄弟,冷静淡定,重新再思考会看开点

网友D:
楼主注意态度,拒绝领导,不是这样的,看在钱份上,我们可以妥协,上面不上说了,不涉及到安全和责任,只是费点事而已,先按领导意思来,不行就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注意态度,拒绝领导,不是这样的,看在钱份上,我们可以妥协,上面不上说了,不涉及到安全和责任,只是费点事而已,先按领导意思来,不行就在改。
认真考虑考虑,你就明白了是否涉及到安全,我本来就是只要超过空载转矩就控制停机。而如果按领导的意思是给定的限幅值,超过再停机。假如你限幅值是100%,就算50%而我空载转矩只有18%.那我什么时候停机。不把负载压坏了?我愿意在日常事务中和领导和同事妥协。但是在技术范畴,我就不愿意妥协。

楼主:
各位高人若有高见,还请就此问题分析。而不是探讨人情世故,容忍厚黑学之类,技术问题,互相探讨摆方案。我这个人最讨厌在技术领域让外行领导指点。所以我不愿意妥协。我认为我的控制没问题。如果有更好的我可以接受。如果是不合理论的。我觉得那就要按我的办。上面有人说我似乎没按领导的办。主贴里我已经阐述了我按领导的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