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

楼主(2019-04-10):
今天厂里有一台富士FRN15P11S-4JE,开机频率从0HZ升到45HZ时,电压能升到400V,可是过了45HZ就降到220V,用钳形表测变频器能输入20A电流,输出40A电流,这是变频器那个元件坏了

网友A:
400V电压和220V电压的数值是面板显示的数值还是手上仪表测试的数值?手上仪表测试变频电压是否准确?电压下降220V时频率是否下降?电机转速是否变慢?FRN15P11S-4JE是否是15KW功率?手上钳形表测量变频电流是否准确?40A输出电流是否是负载过重?是否是过流失速现象?…

网友B:
参数恢复出厂值后再设置下试试看;

网友C:
变频器不是可以看电流吗?可以的话去掉负载空转起动观察下电流变化

网友D:
节能模式

网友E:
P11默认H10=1即节能模式打开,不想使用可以把H10=0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节能模式,在什么状况下会开起来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在H10=1的情况下,频率到达设定值后即开启自动节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