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0):
如题,耀华的说明书上写单线圈功能码是05,清零地址是3,写0和FF一样。modbus RTU,我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
01 05 00 03 00 00 3d ca,仪表不清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耀华的说明书上写单线圈功能码是05,清零地址是3,写0和FF一样。modbus RTU,我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
01 05 00 03 00 00 3d ca,仪表不清零。
发送该命令后,仪表是否原样返回?

网友B:
如果支持modbus应该直接读对应地址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咨询了耀华,应该写入FF00,写入0000和00FF都不行,看来手册有点误导。

网友A:
发送命令后是否有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