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0):
各位师傅,我这一台安川A100015kW变频器,运行只要频率一给定无论多少就报vof,运行频率为0时不报。测的输出电压三相一致,不缺相。
测得C339G,3个运放反向输入端无论输出电压多少测得电压3.5V左右,同相输入端3.6V左右。停机时C339G输出4.9V有两个丝印VV原件也输出也是5V,只要一运行(有频率输出)U、V两项C339G就输出2.多V,W相4.9v不变。换过两个C339G没有效果,各位师傅求告知!!

楼主:
VOF说明书上是输出电压检出故障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更换了W相丝印VV的芯片,问题解决了。

网友A:
好贴  有始有终

网友B:
可以采用切断C339G输出【每一个】到VV芯片的输入之间的连线,再测量三只运放的输出,看是否正常【输出一致】,如正常,再分别连接切断的连线,再看VV芯片的输出,看是否一致,即可判断故障所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测量比较器输入输出是一致的,但是比较器输出不一样,我就以为是比较器出问题了,没想到是缓冲的芯片坏了,导致比较器W相输出拉高了。

网友C(2020-09-23):
回复 楼主:
丝印VV元件具体是什么器件?

网友D:
丝印VV:双非反向施密特触发器,74LVC2G17V 逻辑关系为,输入高电平,输出高电平,输入低电平,输出低电平,此报VOF为低故障范畴,不影响驱动电路的正常工作,单板运行屏蔽VOF已解决,可以很方便地测量检测端的电平转换,从而判断故障范围。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大师 顶礼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