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1):
清洗齿轮箱里的档位检测光电开关,油污,导致检测,不敏感。

网友A:
这么高档,还有档位检测光电开关

网友B:
什么品牌的光电开关

网友C:
今天现场的易福门漫反射传感器也不灵敏,用眼镜布擦了擦就好了,改天拍个照发帖给大伙看看

网友D:
啥设备?
档位检测用光电开关,密封环境这种还是第一次见!
想像中光电开关还没有触点开关好!

网友E:
如果你确认你的光电开关原来是正常的,清洗后不正常,怀疑你使用的清洁剂存在问题,导致光路发射和接受存在问题,实在不行只能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