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1):
有没有用MT6071IE COM1和COM2口分别连接两个三菱FXPLC成功的? COM1是232,COM2是485,直接用编程下载口,不需要加BD板的

网友A:
那就找个232 485转接器试试看吧。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B:
这个触摸屏的两个通信口都可以输出编程口协议!

楼主:
关键是COM1 232通信的问题 用232能通信上,通讯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COM1 232通信的问题 用232能通信上,通讯不稳定
用SC-09编程电缆即可把编程口RS422转换为RS232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也是差这种线

网友C:
还是PLC上加个232BD板吧,没多少钱的;

网友D:
我用SC-09的线连组态软件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  好的  准备买个线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也是差这种线
淘宝买一根吧!没有多少费用!实在不行就加BD板

楼主:
回复 网友B:
BD板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想尝试不加BD板

网友D:
好便宜呀

网友C:
呵呵;原装的SC-09肯定没问题,但价格是BD板的一二十倍了;
普通的电缆就几个电阻,通讯是能连上的,但很容易掉线;
测试时无所谓,实际使用还是加BD板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BD板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想尝试不加BD板
那就买SC-09电缆吧!质量好点的!别犹豫了!

网友A:
现在这些SC09电缆基本就是个电阻
别的也没有什么了。

网友E:
我都是加BD板,不去钻这个牛角尖。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可以的话就不用加BD板啊  省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加BD板,不去钻这个牛角尖。
就是!加个BD板省事!解决问题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BD板我就不用买两个接口的触摸屏   有一个接口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BD板我就不用买两个接口的触摸屏   有一个接口就好了
嗯!买个485BD板,然后只要触摸屏有485接口就行!通信协议走计算机链接协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