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卫生间自动冲水用的

楼主(2019-04-11):
这个咋接线,在线问,,,,急!1是6伏电源 2就是按钮 3.4咋接线?

楼主:
这是手自一体,可通过过度继电器控制直流24伏电磁阀。

网友A:
网上搜一下可以找到电路图的说不定,另外的线应该是接冲水的电磁阀线圈的吧

网友B:
就只要再接电磁阀就可以了

网友C:
对颜色与插头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只要再接电磁阀就可以了
好的,看到了,谢谢。电磁阀是直流24伏需要用继电器过度一下,就是先把电磁阀改接在6伏小继电器线圈上再用其开点接通24伏,还想问一下,黑色输出是脉冲信号还是连续信号有延时吗?

网友D:
最好看下说明书,说明书会告诉你

网友E:
输出连续信号再加时间延时!

网友F:
你买的应该外壳包装上是有个接线的图啊,对图就看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百多只,用在新疆。没有任何说明,厂家,联系方式等,产品被经销商特意进行了二次包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只要再接电磁阀就可以了
好的,看到了,谢谢。电磁阀是直流24伏需要用继电器过度一下,就是先把电磁阀改接在6伏小继电器线圈上再用其开点接通24伏,还想问一下,黑色输出是脉冲信号还是连续信号有延时吗?
这个输出的信号应该连续信号,且会延时一下的。如果电磁阀24V的,那么我想知道你的电源从哪里来

网友G:
楼主啥意思?这个就是普通的一个脉冲阀,注意他们是双向的说白了正反极性切换。你那个还多了一个手动按钮,这东西很难保证2年内不出故障,所以我们厂里集中的地方我直接给换掉了!光电检测到延时打开阀门供水,人走开后反向供电后再关闭,用了1年了好像不错,很多洗手间通风很差劲,包括机场都是更不要提写字楼啦! 我们部门卫生间用了一个4KW的西门子离心风机,感应到人立刻启动风力超大。

楼主:
用四节5号电池去驱动几个6V电磁阀我有点信不过,一天到晚得管多少次电池。我用的是5安24伏开关电源,所有电磁阀采用直流24伏。

楼主:
 实践经验对我们大家都非常重要。关于新疆这个感应器的接线问题,我通过微信,电话进行了几十次正确的指导,就是不成功,弄的我都不相信自己了。多次提示对方,保证电池电压电流,继电器电压等级,好用。感应器全新保用,接插头都是对应的,已经没有再接错的机会了,咋还会不好使,昨天晚上12时终于真相大白,新疆那边来电说,原来感应器是换下来的,可能是坏的。新买的个保个好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啥意思?这个就是普通的一个脉冲阀,注意他们是双向的说白了正反极性切换。你那个还多了一个手动按钮,这东西很难保证2年内不出故障,所以我们厂里集中的地方我直接给换掉了!光电检测到延时打开阀门供水,人走开后反向供电后再关闭,用了1年了好像不错,很多洗手间通风很差劲,包括机场都是更不要提写字楼啦! 我们部门卫生间用了一个4KW的西门子离心风机,感应到人立刻启动风力超大。
4kw风机?太夸张了吧!多大的卫生间啊!

网友G:
旧物利用,设备拆掉的加变频器,公共厕所空气还是比较污浊的!卫生间里有大风刮起,风力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