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

楼主(2019-04-11):
一台丹佛斯FC-51系列变频器,送电报AL47故障,查故障代码为24V电源故障,但24V输出很正常啊,散热风机就是24V的,运转正常,查无坏件故恳请各位帮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24v 检测出问题了吧

网友B(2019-07-28):
请问你的这怎么解决的?“一台丹佛斯FC-51系列变频器,送电报AL47故障,查故障代码为24V电源故障,但24V输出很正常啊,散热风机就是24V的,运转正常,查无坏件” ,查出来是么问题?

网友C(2019-09-2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12号端子24V电压输出只有21点几伏。求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