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变速直流电机怎么实现圆弧运动?

楼主(2019-04-11):
大家好!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视频。视频中一台设备用两个电机实现了圆弧运动。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我使用S7-200smart PLC能不能实现?如何实现?

网友A:
要看PLC支不支持圆弧插补

网友B:
定位应当是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
PLC选支持圆弧插补的型号或加对应的定位模块;

网友C:
你可以试试用直流电机做,一般用伺服做的

网友D:
S7-200smart PLC好像没有专门的圆弧指令,建议用1200或者专门的运动控制模块

网友E:
只有自己做算法

网友F:
数控原理与系统 第2版

网友G:
不能,如果学习的话,自己也能勉强编个圆弧
实际应用,还是用带插补功能的PLC吧,西门子的所有小型PLC,包括1200就不要考虑了,没有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