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1):
各路大神,现在有个问题想要请教各位,用PLCS7-200高速计数器测量涡轮流量计实时流量,并且将数据存储,可以生成TXT,或者表格的形式,望大神能够解答,急求。

网友A:
如果想生成TXT,建议链接触摸屏,这样可以直接链接打印机或者U盘存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应该如何链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应该如何链接呢
增加一个触摸屏,例如威纶通或者步科触摸屏,然后把PLC寄存器的参数导入触摸屏,然后触摸屏链接打印机,就是可以了
还有另外一种办法,我曾经做过案例,力控组态软件直接和涡轮流量计通讯,力控组态软件里做上历史记录,每次都可以导出,可以查看瞬时流量和累计流量,导出格式是Microsoft Office Exc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