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1):
想用这个点做同步信号

网友A:
利用plc高速计数器

网友B:
伺服驱动器在运行时可以再输出脉冲反馈信号。
只是如果做同步,最好选用有同步功能的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plc高速计数器
这个怎么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驱动器在运行时可以再输出脉冲反馈信号。
只是如果做同步,最好选用有同步功能的控制器。
请问就是我想做个分拣机系统现在就是我不知道如何去写四种产品连续通过检测装置然后给我四种信号我想用这四种信号依次给伺服驱动器四个相应脉冲然后四个产品走完相应脉冲走到相应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