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1):
请教直流接触器吸合/释放慢的问题。
3个直流接触器正泰NC1-50Z,其中两个速度正常,另外一个吸合/释放速度缓慢。正泰购买了3个新的(定做),吸合释放都非常缓慢。换了几个直流电源了也不行。
接触器是DC220V的。
吸合/释放速度大概300ms左右。

网友A:
楼主的接触器都是新的,请楼主看一下接触器的参数介绍,看看是不是在允许范围

网友B:
我感觉300ms也不慢了,反正肉眼看不出来

网友C:
用到的直流接触器还没试过反应慢的,建议你先检测清楚线圈控制回路

网友D:
可能是因为有磁滞现象,把接触器线圈正负极调换一下试试

网友E:
一直都在用正泰NC1直流接触器,很正常啊

网友F:
接触器在长时间通电后,铁心剩磁因积累效应而增大产生的剩磁力,以及上下铁心吸合时极面上的防锈油漆在高温下出现较大黏结力两个方面

网友G:
直流的是不是电源正负极接反了?

网友H:
在接触器线圈两端反并联续流二极管试试?注意续流二极管的电流必须要大于线圈额定工作电流。

网友I:
楼主这个吸合时间是怎么测出来的?
300ms还不能满足需求吗?
正常的都是几十到几百ms,这个值是正常范围内的!
要是不能满足就需要更换线圈!

楼主:
现在是新旧加一起6个直流接触器(3个新的,三个旧的)这六个分别用同一个直流电源测试明显只有两个旧的动作顺畅,4个动作缓慢,动作电流都是一样的。用肉眼观察都能分辨。

网友J:
是不是质量有问题

网友K:
直流接触器很少研究,我记得很早以前研究过交流接触器,老的那种 CJ10-40-AC220V,不是一般的慢,好几秒钟。有时根本就不松开了。后来听天外来人说;能不能是短路环坏了,才恍然大悟,赶紧查看,确实。直流接触器有没有这种可能,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J:
如果按您提供的资料肯定是不合格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直流接触器很少研究,我记得很早以前研究过交流接触器,老的那种 CJ10-40-AC220V,不是一般的慢,好几秒钟。有时根本就不松开了。后来听天外来人说;能不能是短路环坏了,才恍然大悟,赶紧查看,确实。直流接触器有没有这种可能,不知道。
短路环开裂的话线圈会发热烧掉,并且声音也很大。。

网友K:
回复 网友L:
遇到过三次,最后确认就是短路环问题。现象都是不愿停车,即使断电后也要几秒或更多时间才能分开,都是老型号,CJ10-10两次,CJ 10-40A一次,现在一台剪床还是这种现象,我也不愿去修它。好像没啥大事  已经持续几年了。

网友M:
在接触器线圈两端反并联续流二极管,效果不好再串个电阻!注意电流要大1.5倍以上

网友N:
控制电源是DC220V的吗?可以看一看说明书上,有无动作时间的数据。
或可考虑一下影响其时间常数的因素,或观察铁心端面的情况等。

直流电源是哪一种类型的;换了直流电源也不行,吸合、释放都非常缓慢,是不好理解。
定做的,或可咨询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