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1):
厂内有五十个点需要采集和控制信号,每个点需要采集3个信号(包含按钮信号和光电信号)和控制3个输出信号,主要控制信号灯和中继,信号最后连接到一台上位机电脑上,实现总控。每个点距离1~2米,想在想用can总线实现,因从未接触过此类项目,不知道需要哪些硬件来实现功能和工程的框架是什么样的,望大家指导!

网友A:
我觉得这么近的距离,布线也不难吧,300个点,小plc(32x5+32x5)直接接线不行吗?plc再连接电脑.
为什么要can呢?按钮/光电/输出本身带can吗?如果不带,还要can模块.一样供电,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么近的距离,布线也不难吧,300个点,小plc(32x5+32x5)直接接线不行吗?plc再连接电脑.
为什么要can呢?按钮/光电/输出本身带can吗?如果不带,还要can模块.一样供电,布线.
光电,按钮是普通的。你说的意思是用pLc级联的方式采集信号,再通过通讯模块连接到电脑上,我只用过三菱FX系列,没做过pLc通讯,并且会用delphi编写简单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么近的距离,布线也不难吧,300个点,小plc(32x5+32x5)直接接线不行吗?plc再连接电脑.
为什么要can呢?按钮/光电/输出本身带can吗?如果不带,还要can模块.一样供电,布线.
光电,按钮是普通的。你说的意思是用pLc级联的方式采集信号,再通过通讯模块连接到电脑上,我只用过三菱FX系列,没做过pLc通讯,并且会用delphi编写简单程序
用国产的海为PLC就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么近的距离,布线也不难吧,300个点,小plc(32x5+32x5)直接接线不行吗?plc再连接电脑.
为什么要can呢?按钮/光电/输出本身带can吗?如果不带,还要can模块.一样供电,布线.
光电,按钮是普通的。你说的意思是用pLc级联的方式采集信号,再通过通讯模块连接到电脑上,我只用过三菱FX系列,没做过pLc通讯,并且会用delphi编写简单程序
不用级联啊,我说的就是一个plc,你这些都能管了.不知道是我理解错了吗?
会delphi就差不多.
楼上关大侠对plc通讯很精通.你有问题发这里,会帮你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么近的距离,布线也不难吧,300个点,小plc(32x5+32x5)直接接线不行吗?plc再连接电脑.
为什么要can呢?按钮/光电/输出本身带can吗?如果不带,还要can模块.一样供电,布线.
光电,按钮是普通的。你说的意思是用pLc级联的方式采集信号,再通过通讯模块连接到电脑上,我只用过三菱FX系列,没做过pLc通讯,并且会用delphi编写简单程序
不用级联啊,我说的就是一个plc,你这些都能管了.不知道是我理解错了吗?
会delphi就差不多.
楼上关大侠对plc通讯很精通.你有问题发这里,会帮你解决的.
或者你考虑的是成本?那也许can会便宜?

网友C:
既然都用PLC控制了,直接读取不好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么近的距离,布线也不难吧,300个点,小plc(32x5+32x5)直接接线不行吗?plc再连接电脑.
为什么要can呢?按钮/光电/输出本身带can吗?如果不带,还要can模块.一样供电,布线.
光电,按钮是普通的。你说的意思是用pLc级联的方式采集信号,再通过通讯模块连接到电脑上,我只用过三菱FX系列,没做过pLc通讯,并且会用delphi编写简单程序
用海为PLC,他的组态软件都是免费的!用他的组态软件开发上位机肯定要比Delphi要相对容易点!你有问题就继续提问!pqsh版主技术没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