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1):
上电报A07,电机过温。
但P20004(MOT  PROT,电机保护模式,即电机测温使能)已经设置为1,即NC  CONTACT(常闭,电机测温无效)。
换了几个元件无效。
如能将此报警用硬件方式(电路方式)屏蔽,也可。

楼主:
可以复位消除,有继电器动作,但几秒后继电器又动作,又报电机过温。

不知道这个继电器是否专用于电机过温的A07报警?还是所有报警后都要最后汇总到这个继电器,导致这个继电器动作,以便断开变频器的某部分电路,阻止运行?因为各种导致变频器停机的报警种类很多,不可能每一个报警对应一个继电器。。。事实上没有那么多的继电器。

报警机制应该是:多种检测信号--各自信号处理--分别送MPU处理器--封锁驱动信号--触发某个继电器--显示报警。

楼主:
西威变频器,一般没有控制板电路图,更没有电机温度检测电路图。
如何在电路板中识别电机温度检测电路和元件,是维修这类故障的关键。
1、凡测温电路,必然使用运放;
2、如果变频器具有温度读数功能(可以查阅该变频器的参数功能表验证),则运放的输出必然为模拟量,直接送MPU处理器;
3、如果变频器没有温度读数功能,仅有温限报警功能,运放输出一般经光耦输出开关信号(0和5V),或通过一个5V供电的电压比较器进行电平变换,送MPU处理器。
这是否可以作为识别温度检测电路的几个关键要点?

楼主:
直接把电机测温运放082吹掉了,A07报警消失了。作为应急维修吧:1、原电机测温使能参数P20004本设置为NC  CONTACT,即为测温使能禁止;2、实际的电机测温传感器也不存在。
至于到底哪个082是电机测温运放,可以参考过去一个关于西威报A07的帖子,这个082确实是电机测温运放芯片。这个芯片也更换过,未见效。难道是买的082有问题?
因用户急用,最终没有从根本上找到故障原因,可谓一个遗憾,留待以后研究吧。

楼主:
这个082去掉不用,会不会影响其它检测?这个082是双运放,其中另一个运放被屏蔽掉了,不在使用中,只使用了其中的一个运放,是专用于电机测温处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