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用到耐高温传感器反光板的

楼主(2019-04-11):
今天在现场调试设备,易福门传感器的反光板被烤变形了,贴了反光贴也影响信号了,大伙有没有用到耐高温反光板。
有的话,告诉下品牌及型号。

网友A:
更换对射式的可以吗?

网友B:
基恩士好像有耐高温产品

网友C:
是图片中的手的底下那块么,我以前做过弧形的石英管加热反射罩,材料是不锈钢镜面钢材,你可以到钢材市场找人家要一点边角料试一下,两百度基本应该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D:
镜子或者光面不锈钢能行么?

网友E:
大概多少温度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镜子或者光面不锈钢能行么?
镜面板不锈钢应该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反光板处高温,对射的估计烤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知道,可以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450度

楼主:
回复 网友D:
高温哎

网友G:
这么高温度,估计金属材料也容易变色,不知道有没有耐温金属镜面

楼主:
易福门也就抗60度

楼主:
回复 网友G:
以前设备老外发的是耐高温的,这次公司自己采购的,不耐高温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位置是否可以移以下 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可以的,不然检测不到。而且周围都是高温。现在用的玻璃的,耐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