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1):
不知大家注意没有,一些进口品牌变频器,其故障继电器的状态,都设计成变频器上电就激活,即常开触点闭合有效,如果外接报警电路,那外接中间继电器将电吸合,而变频器故障时,故障继电器 失电,其常开触点断开。与咱常用的变频器,其故障继电器变频器上电时不动作,有故障时在动作不同。比如施耐德变频器 施耐德软启动器器故障继电器就是上电动作,并且只有一组常开触点【可编程】,ABB变频器其故障继电器也是上电就动作,其常开状态是故障【反】。。。 ABB变频器可以通过修改参数,利用其常闭触点输出报警信号,而施耐德变频器可通过外围电路实现变频器故障报警【将正逻辑改为负逻辑】。

网友A:
这个具体应该看手册就得

网友B:
上面都有?会有详细说明,常开常闭,然后第一轮是接哪个条件?然后会吸合

网友C:
这个问题很简单,关于安全的问题,是的,变频器上口开关跳闸断电这都是故障,继电器失电触电断开,故障信号发出,如果继电器取反了那就上电不动作,如果不在变频器附近操作你知道变频器处在什么状态?就如现在几乎所有的PLC教材上为了让初学者看明白梯形图里面的自保启动电路,将停止软元件做成常闭点,很形象,初学者一看就懂,于是惯性思维,电路就该这样设计,于是现在绝大多数PLC程序都是这样设计的,岂不知这样存在重大隐患,停止软元件做成常闭点,那么对应的PLC输入点就得用常开点,包括急停回路亦是如此,如果控制盘柜所在环境好的还行,若有腐蚀、潮湿、粉尘、飞毛等等,万一断线、接触不良,你又要因设备、人身事故必须停车,这时会咋样,相信大家都会清楚。

网友D:
故障安全,让故障发生时,人员设备能安全,耽误生产运行都没事.
输入输出的NO,NC设计有些都有规范.有些就是让电线烧掉了,都不能plc断电.有些是,一个小的断线故障,也要让机器停下来,损失不计,为的是这个nc是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的.

网友E:
都设计成变频器上电就激活,即常开触点闭合有效

这样的设计不错呀,如果万一故障造成断路器跳闸失去电源,这样也可以采集到信号。

网友F:
上电能吸合,表示无故障;未吸合或者释放,表示有故障。
这样逻辑明确,也防止了故障情况下电路不能有效工作、无法使继电器吸合的状况出现。

网友G(2022-04-10):
老师您好,ATV11只有常闭,我这边只用常开,这怎么处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