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有‘雪花’

楼主(2019-04-11):
大师们显示屏的质量不是很好,当设备启动时显示屏上就会出现像雪花的东西,是不是干扰的问题?显示屏和主机连接是用VGA线连接,大师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处理好方法啊?

网友A:
楼主可以关闭周围环境的动力设备,u应该就可以排除是不是干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接过地线会好一点啊

网友C:
有条件的话换个电源试一下,部分的电源如果品质不好表现结果和你这个一样

网友D:
换个显示器和连接线,给主机吹吹灰

网友E:
显卡不行,显示器不行,数据线也不行。。。

网友F:
有那种带屏蔽的VGA线,可以换一根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接过地线会好一点啊
先确实是不是干扰造成,如果不是干扰就是触摸屏本身的故障了。
如果是干扰建议楼主加磁环,另外接地需要要求很高,不能和动力接地在一起

网友G:
很久以前遇到过一次,是显示有波纹很轻微,附近的设备影响造成的,电气干扰。
对应方法:换了一个直流电源的显示器。电源经过开关电源AC-DC再处理.

网友H:
做好接地;
电源也有可能不好;
VGA线上有磁环吗?没有的话换一个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好接地;
电源也有可能不好;
VGA线上有磁环吗?没有的话换一个有的!
有磁环,屏的质量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那种带屏蔽的VGA线,可以换一根试试。
带屏蔽的是啥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显示器和连接线,给主机吹吹灰
主机是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久以前遇到过一次,是显示有波纹很轻微,附近的设备影响造成的,电气干扰。
对应方法:换了一个直流电源的显示器。电源经过开关电源AC-DC再处理.
我们用的就是12v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那种带屏蔽的VGA线,可以换一根试试。
带屏蔽的是啥样的
15根线,外边有层金属层屏蔽,然后才是外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