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 通信干扰 干扰。

楼主(2019-04-11):
干扰源:伺服驱动器。
只要给伺服驱动通电 DeviceNet网络就不稳定,远程IO模块一会就断开报错了。
目前 整机接地,DeviceNet连接线是专用线,有终端电阻
关于DeviceNet 这个接线的疑问。
1:接地有什么特别要求吗?
2:DC24V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PLC上的模块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如果所示

楼主:
突然感觉好麻烦的感觉啊。。。

楼主:
按照手册严格执行接线方式后暂时正常了,屏蔽线没有接地,电源也没有接地,v-也没有接地。关键是干线两段的终端电阻,很重要,接上就好了,

网友A:
DeviceNet有专用的分线器,上面都有电阻拨码开关,楼主是什么PLC控制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欧姆龙cj系统,

网友C:
以前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是PROFIBUS网络,电机启动立马通讯故障,屏蔽线接上,终端电阻设置好就解决了。

网友D(2020-11-05):
急!各位大侠您们好,我的也是这样只要伺服一开使能就会经常的断线,欧姆龙CJ1W-DRM21报D9的故障。是不是接好屏蔽线和终端电阻就好,这些都有接的,但是线不是用专用DeviceNet线。

楼主:
回复 网友D:
优质屏蔽线缆应该都可以。
终端电阻一定要插在分支器上面(我接触的是这样搞定的),之前他们焊线和主线缆并联压接,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