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1):
这是曾经业余时间做的一个控制
屏,逻辑控制都比较顺利
定量控制费了老鼻子时间

工艺:使用步进电机(所有参数已知),向左拉移注射器(参数已知),从试剂源抽入试剂一定量(基本满),电机停。分流阀换向,步进电机反转,向右推注射器,排空前端。停电机,换试管,步进电机再次启动,定量右推注射器,达到设定值,步进电机停。换试管,启动电机,再次定量右推注射器达定量停。........直至注射器基本推尽,在进行下个周期。
试剂质量密度已知。

定量误差0.01g,检测是将试管拿到隔离电子称(在大型金店可以见到)

您怎样做

增加下个要求,可能咱们不谋而合
这个要求是调试时发现的,我“无意中解决了”他们最初的要求
实际使用中,会换试剂,会换注射器,会更换设定值
提示,改以前,标定后不敢换,专台专用,原因是标定太费时(难)

时间固定

网友A:
能直接标定步进电机的运动距离么?

每个注射器都有刻度,推拉一定的距离就能排出一定量的液体。假如说注射器是同一个规格的话。把它固定住。每次抽的时候多抽一点。然后步进回零点(注射器标注刻度的最大值位置)。这样每次排出液体的量就是一个运动距离的问题。

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或者直接做个带秤的试管架,每次放上试管,手动秤归零,打开步进加注液体,检测重量达到预设值,停止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直接标定步进电机的运动距离么?

每个注射器都有刻度,推拉一定的距离就能排出一定量的液体。假如说注射器是同一个规格的话。把它固定住。每次抽的时候多抽一点。然后步进回零点(注射器标注刻度的最大值位置)。这样每次排出液体的量就是一个运动距离的问题。

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或者直接做个带秤的试管架,每次放上试管,手动秤归零,打开步进加注液体,检测重量达到预设值,停止步进电机。
注射器刻度在这里忽视不要考虑,因为目标要质量,还是以克为单位到小数后2位。
带个电子秤肯定没有客户回接收---成本,那个电子秤的价格赶上半个设备。再加上安它的成本,注意称重是在隔离环境下,一个呼吸,旁边的走动都影响结果,这电子秤称重也是有套程序,自动记录。
按步数(与距离关联)做是很基本的方法,但换了“会换试剂,会换注射器,会更换设定值”再标定很啰嗦,最后就是“专用”

网友B:
实际使用中,会换试剂,会换注射器,会更换设定值,应该每次可以设置脉冲数,更具要求

网友C:
还是在试管那想办法吧.0.01g有没有别的办法测量.

网友D:
这个可能计算滴数比较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使用中,会换试剂,会换注射器,会更换设定值,应该每次可以设置脉冲数,更具要求
还要什么要求?没明白
比如换设定值,只改变设定值还好点,改变其他像常要重新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在试管那想办法吧.0.01g有没有别的办法测量.
事后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能计算滴数比较可靠
液大小如何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使用中,会换试剂,会换注射器,会更换设定值,应该每次可以设置脉冲数,更具要求
还要什么要求?没明白
比如换设定值,只改变设定值还好点,改变其他像常要重新标定
如果试剂和注射器都是固定的几种型号,还需要做一个配方功能的程序,每次只要直接调取这个型号的试剂或者注射器,直接就可以使用。
不用每次都设置参数

网友E:
0.01克,靠注射器推移距离应该很难控制这样的精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就在这儿,同批注射器也会有差别,所以是最后称重,后续实验按标注重量计算,但这里不能差太多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能计算滴数比较可靠
液大小如何控制
液滴大小肯定跟推挤的距离有关系了,需要事先标定好的。
我以前看过输液泵就是滴数控制,但精度不知能否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0.01克,靠注射器推移距离应该很难控制这样的精度的
试剂很轻,原来(现在大多数还是)滴定,现在精细化--量化
就各器件固定,还不是太难
二点一线理论计算+修正,多数人都是这样控制的
开始这二点也是以脉冲数+质量来关联计算,脉冲数很大,要修正几次。
再许久后,想起做过的一个传送带测速,能不能移植过来,进过咨询可以,就实验一下,成功。
哪怕初始数据为0,经过3次“试教”,标定完成,客户很满意。
计算过程没用到一个脉冲数据。
说了这些,该有人想到是用的什么“试教”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能计算滴数比较可靠
液大小如何控制
液滴大小肯定跟推挤的距离有关系了,需要事先标定好的。
我以前看过输液泵就是滴数控制,但精度不知能否达到你的要求。
医院里吧
那是与药,病人为主要关系,有的药不能快,快了要命,比如急救时的就不是点滴了,要用泵来控制给药量,有的要依病人心脏承受能力,见过不是点滴了,是流药---不断线。
数滴数应该可以,现在很多实验还是滴试剂
作为量化恐怕就不行了
按客户要求来

网友F:
精度达到0.01克的精度,估计有点难度

楼主:
最后的结果

用脉冲控制,需要精确计算脉冲数量,面对最后的难题(简化标定)
影响的因素最终是脉冲量,时间,速度.....
固定时间,固定速度,脉冲量也就固定
那就这样办
时间固定(界面可调),给定初始频率,称量重量(实际是3位小数),给定目标重量,自动算出工作频率,再复测一遍(已满足0.01要求)。不放心再复测一次,3次测试下来,误差在0.005以下。

网友G:
我猜,你不是学电气自动化专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