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1):
西门子S7-1200的PLC,增加一个传感器,由于没有原始程序,而且原始程序加密,无法修改。
增加一个电感式的传感器,两根电源线,一根连接的0V,一根与另外一个传感器的信号线短接,将信号线更换到PLC的输入端,这样实现两个传感器的串联,有时候会出现信号时好时坏的现象,基本可以断定是电压不稳的情况。
麻烦大神看看什么状况?

网友A:
是不是一个传感器的输出电流小于另一个的工作电流

网友B:
你想两个传感器都有输出的时候给PLC信号不能这样简单串联,如果频率不高的话应该采用两个传感器各自控制继电器,然后给PLC的信号在两个继电器里串联起来……

网友C:
你别短接试试,两个信号点都怼这一个输入点位

网友D:
注意两个传感器输出形式是不是一样呢?

网友E:
两线制传感器不怎么好用,抗干扰性能差,建议楼主安楼上说的,更换成三线制,然后通过继电器转一下。

网友F:
两个传感器串联没有同时感应到就会出现信号时好时坏的现象。

网友G:
没听说过传感器串联的用法,接到PLC两个点上,程序中串联不行吗。

网友H:
传感器分别控制一个中继,将两个中继胡常开点串联。

网友I:
加继电器转换下;

网友J:
使用2个PNP3线接近开关并联使用,一个点位就可以

楼主:
因为程序加密,而且设备很久了,临时采用的这个办法,可以加继电器试试。

网友K(2019-05-28):
回复 网友G:
估计是输入点不够了

楼主(2019-09-19):
继电器加上去以后确实OK了,电压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