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2):
欧瑞F2000-G   2.2KW  上电报ERR4,恢复出厂后上电正常,接负载运行正常 ,写回原来参数后还报ERR4 ,不知道哪个参数设置不正确。

网友A:
我也碰到过,没搞好,问了厂家也说只能换主控板。关注...

网友B:
误报警,应该是CPU运行异常或内部逻辑电路 外部逻辑电路异常,相当于死机,一般初始化就能解决。有的变频器也有类似故障,断电重新上电又正常了,如还不正常 进行初始化操作,就可以解决,不能解决,就只能找厂家了。根据我的经验,与上电时的瞬时电压高有关,过一段时间,再上电可能又正常了,也可能还不正常。总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知我说的对不对,接受指点 批评 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