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2):
最近接手一批变频器的维修,从对剖析损坏的模块里面发现了原因

之前修过一台东元的7200MA机器,用了半个月客户拿来返修,说不通电(之前是电容引起整流桥坏),

拆开仔细检查,用万用表测量RST有一端不通,正常RST端子都应该有0.5的二极管阻值(对不带可控硅整流的变频器)

继续打开机器,检查充电限流电阻没问题,板子没有出现炸机的痕迹

于是拆下模块,发现该模块内部的P极,也就是整流桥输出的正极引线烧断,看上面有个图片,左边一个脚的焊点
出现了一个黑点,仔细看已经烧断了,是斯达的一个模块,

所有整流桥和逆变IGBT都没问题,也就是说这个返修纯属因为模块质量问题引起的,有点冤枉啊

然后回头联系购买的卖家,到挺爽快给我重新更换了一只IGBT模块,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务必打开模块的盖子

检查内部,确定模块的问题!

第二个机器,是一台伦茨的9300,客户说使用过程中突然爆响,跳闸,打开机器发现模块已经损坏,我并没直接把

损坏的IGBT模块扔掉,而是又一次解剖它,从图片可以看到有几个黑点,查阅该模块的图纸,发现该IGBT损坏较为

严重,UV两项已经炸毁,而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因为驱动问题引起直通,导致严重损坏

在后续的维修我就用测试模块,在P极串入两个40W白炽灯泡,果然一加运行两个灯泡就明亮了,显然驱动有问题

引起了直接导通!如果我没有采取措施,这个模块就白白牺牲了!!

最后检测发现主板有个驱动缓冲门IC电路有问题的,更换那个缓冲门IC以后,驱动正常,带模块正常输出380V

所以从维修角度来看,损坏的模块,包括整流,可控硅,IGBT这样的不要轻易扔了,可以先对他进行解剖,倒推

网友A:
楼主是一个高手!好在细心,重在实践,贵在分析!

网友B:
高级的RMA

网友C:
   楼主真是位有心人,我还从来没有仔细研究过损坏的模块。

网友D:
维修级,什么是维修级?楼主给出了典型示范。维修级相比专家级是更高级别工程师。因为他已经掌握了系统的软硬件内部原理。能够做到元件级的检测和维修,应该是高手。在此学习了。

网友E:
这张是上下桥同时导通烧坏的吧?

网友F:
如果胆大细心还可以组合再利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这个就是上下桥直通引起的炸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