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2):
请教各位大神!
现用差压变送器测试产品在某一段时间的泄露量。
用最后检测的值减去最初的值,得到泄漏量,这样的泄漏量准确吗?
还是有其他计算方法?

网友A:
看你要求的精度,再看选择的模拟量模块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泄漏量的精度取决于模块的精度。
假设FX3U-4AD的综合精度是±200微安,这样的精度达不到要求应该怎么办?

网友B:
呵呵;你应当先搞清楚自己的精度要求/

网友C:
如果精度达不到可以选分辨率高一点的模块,我之前做过一个项目当时选FX2N-2AD(4000)分辨率不够后来用FX2N-5A(32000)才搞定。

网友D:
静止设备当然可以用压力或者差压.
但我觉得精度可能也取决于变送器.
完全可以用小范围变送器来达到精度.

网友E:
理论上可以实现,但是做微压检测的话估计传感器精度要求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