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2):
一个自耦降压的柜子。
汇流排全部用的铝排,这虽然不常见但只要载流量满足倒也没什么。
只是这做工让我大开眼界!尤其是下面图中那折弯真是让人不醉不行。

网友A:
这个弯法可是有难度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弯法可是有难度的哦

可不是,我第一眼看见就觉得这做的人手法不一般。

网友B:
不错,这种弯真的有难度。

网友C:
呵呵……一看就是高手做的……

网友D:
接触器到接触器汇流不提倡,有拉伸,破坏了导电密度,接触器到QZB母排园弯很好,没有涡损,提倡。我在指导装配时母排折弯角度不能小于120°还要折两次完成,很早就是这样要求了。

网友E:
部分常规的尚可;有不有可能,为不同人的手艺。

网友F:
一般人还真做不了这样!

网友G:
看了弯这个铜排的人,也是裤衩穿外面超人

网友H:
弯成这样不比切割打洞复杂

网友I:
技术不错,是不是做了个什么夹具才弯出来的

网友J:
上面那个俺觉得挺好,至于下面那个真的为难折铜牌的人了

网友K:
这个弯度,没点手艺还真搞不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上面一个,在变压器的母线连接中到是常见,但一般的机器很难做到,第二个图我觉得就是偷懒了。

网友L: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M:
如果你那启动箱里面的汇流排是用铝的,我建议你还是换成用软的铜线打线耳做,前段时间维修了一套这样的启动箱,就是变压器接线柱那里,打火的非常厉害,那天刚好湿度比较大,里面打火声音非常大,工人都受到惊吓

网友N:
高手无处不在,有思想,就有动力,就有成效!

网友O:
高手在民间;

楼主:
回复 网友D:
弯曲角度太大确实不好,我们车间是低于90°的不好弄,同一平面内有弯曲的都是截断然后在组合成直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你那启动箱里面的汇流排是用铝的,我建议你还是换成用软的铜线打线耳做,前段时间维修了一套这样的启动箱,就是变压器接线柱那里,打火的非常厉害,那天刚好湿度比较大,里面打火声音非常大,工人都受到惊吓

这是我在外面调试见到的,不是我们做的,铜铝接触的地方时间长了接触确实不行,除非用专用的铜铝一体式端子。

网友P:
之前发过一个这样的帖子,就是图二那样的,哈哈哈哈!

网友Q:
两端90°弯一下会比这样弯好些吧

网友R:
是不是追加的,给加工尺寸没考虑错层,现场改一下,那个U型结构专业无难度
铝制品,还是合金制品,或离子镀

网友S:
你确定是铝排吗那铝排接接触器不会生热吗

网友T:
“高人”,膜拜中

网友U:
图一还凑活,看着很有艺术感的!
图二的就感觉差了点!估计是随性纯手工做的吧!
正常的跳接汇流排应该折几个直角也美观一些嘛!

网友V:
偷懒是有一点,不过不影响效果,这个应该是铜排吧,只不过涂锡了吧

网友W:
难道是为了体现自己的技术吗?

网友X:
这种弯法怎么跟用电缆接差不多呀。

网友Y:
铝排?这么坑,居然不用铜排

网友Z:
铝排是不是跟铝电缆似的比较软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