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2):
松下A5伺服接线是按这个接的,PLC指令有发出,脉冲口灯也亮,伺服不动作,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还是有什么需要设置的,第一次用5U的

网友A:
脉冲口灯亮,说明脉冲发出了,那要看PLC与伺服驱动器的接线、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设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B:
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对了?还有发的脉冲数是不是少了,电机已经动了但是看不出来。

网友C:
松下伺服可以监控这个参数

网友D:
1,伺服的控制方式要选对,要选脉冲控制。2,伺服CN1接头要焊对线,注意有没有正负极限位的问题。3,有没有使能(或者设置强置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