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2):
  和领导一起去某客户现场出差,两条生产线,就安排了三天时间。前期已经各项动作调试过了,这次过来客户准备物料试机,我们需要在线运行状态下调整控制系统。
  其中最主要的是主机生产一定宽度的塑料条,然后牵引电机将其送到生产线末端,主机出料的速度与牵引电机(牵引电机的速度决定了线速度)成线性比例。这样塑料条的宽度在线速度变化时保持一致。要求在做5MM宽度时,误差上下不能超过0.5,线速度最高可达500米每分钟。所以主机的生产速度需要PID控制,并且要随线速度变化保证宽度要稳定符合要求。
  而此客户在生产出来的产品后面还需要过一个限宽的模具,横具为6MM内宽。一旦宽度超过,马上堵在这里整条生产线停机。而PID调试时一个不小心就会造成过宽堵在这里,造成生产线停机,一停机,又得一两个小时才能准备妥当重新开机。
   可想而知,在客户运行状态下调试PID是一件多么让人精神紧张的事。这都算了。客户又提出在其随时更改设定宽度时,必须最短时间内(小于1秒最好)实际宽度也要马上跟上,比如原来是5MM,如果设定值改成4MM,必须实际宽度也要马上变成4MM.
   这样的要求能调好吗?

楼主:
第一天,先不管客户改宽度的要求,先把固定设定宽度的PID调好。由于线速度一般都是四五十米每分钟,所以调整PID必须要尽快响应,尽快消除实际宽度与设定宽度的误差。但是因为PID值都是需要在线探索的,所以很容易一没调好就误差过大,造成实际宽度超过6MM直接停机,第一天下来基本没有几次机会调整。
   领导很急,客户也急,都在催我快点调好。这可能是做电气工程最烦的一件事了,明明已经很费心思了,还要承受各种精神压力。真的是希望很多公司老板领导和客户能够像之前很火的网文一样请善待一下电气工程师。真的压力很大好不好!
   催得急,自己心里也急,一天也没有几次机会给你找PID的最佳值。但是事情还是要解决分析。
   这种PID控制,要求尽快响应,积分时间要求要尽可能短,但是增益又要非常小。百度一下增益两个词的解释是什么,就是放大倍数,实际上它的作用也就是放大倍数,把实际值与设定值的误差放大后的增益值,然后用这个放大的误差值再去积分输出。
   这种控制,误差的增益必须要小,微小的变化,但又快速的积分,从而实现精确的实际值与设定值之间满足不超过0.5MM的要求,只有把增益值(即放大倍数)小于1甚至越小越好,这样实际值在5MM左右时,积分的输出又快又变化小,不会引起宽度的突然变化。积分时间要非常短,要小于1秒。不然在几十米每分钟甚至几百米每分钟的线速度下,积分太慢没有作用

网友A:
楼主这么精度高的控制系统,是伺服驱动器控制,还是其他系统

楼主:
  虽然看起来就那么几句话,但是这个PID值真是需要经验积累和对现场的分析。(其实很多复杂的东西,说出来人家都会觉得简单)
  于是在经历了第一天的什么都没搞好的情况后,第二天一早,赶紧按上述方法修正了自己的PID参数,然后等待客户开机。开机需要准备很久。都快吃中饭了才开起来,一开起来,线速度上到五十米每分钟后开始投入PID控制,心里紧张的很,怕又造成停机,这样一天又没几次机会了。
  很好的是,宽度终于稳定在4.85-5.25MM之间了,接下来就需要精细的调整PID值以让实际值尽量稳定在5.0左右,只要不停机时间就可以充足的慢慢修正。
  自己心里也轻松了些,虽然后面还有难题要解决,先把这个调好了再说。
  随着PID的慢慢修正,基本上随着线速度给定的随意快慢,实际宽度均能稳定在合理范围内。不管操作人员开到300米每分钟还是30米每分钟,基本稳定下来。
  这个主机的速度随着线速度的快慢成比例升降,所以此PID控制分量是作为附加给定到主机的速度上的。
  这样不管主机的速度随着线速度的比例变化,加上这个小的PID附加值就可以满足动态响应。
  接下来就要面对,不管人家怎么改设定值,实际值都要非常快的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西门子的变频器控制普通异步电机,PLC是1200PLC

楼主:
  这如果要更改设定值,需要实际值尽快响应。
   而之前我的增益比例是非常小的,是小于1的,就算我的积分再快,积分出来的结果值也是非常小的,不能大量的影响主机的速度使之生产的宽度瞬间改变,特别是更改后的设定值与前一个生产的设定值之差比较大的情况下更是明显会几乎很长时间不一定能使实际值改变到设定值附近来,比如原来是5MM,如果客户改到4.9,这还可以响应,如果改到3MM或者2MM,根本反应不过来。
  而如果要想响应快,那就得把增益比例加大,而且增益比例加大,积分时间又短(控制反应必须要跟上线速度),这样的结果便很容易让客户生产5MM时很容易造成超过6MM停机,这是不可接受的。
 怎么办啊?

楼主:
没办法又得想办法解决啊,毕竟第二天,只有三天时间,无论如何也要搞定它。而如果调久了调不好,客户不会乐意总是开料怕浪费。 只得想想控制上的方法

网友C:
楼主想提高控制精度需要把变频改成伺服,因为你有个环节属于开环控制,变频有响应延时误差,负载变化产生转速变化。
除非电机加装编码器,使用串级双PID控制,设定塑料条的粗细值与实际检测值PID运算后得到有个速度设定值,速度设定值与电机编码器反馈的速度值PID运算后得到变频输出控制值。这样你就得到了一个全闭环分级可调的PID控制。以上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西门子的变频器控制普通异步电机,PLC是1200PLC
感觉要求有点高,控制系统有点低,不好调试。

网友D:
如果你的牵引电机变频器用脉冲控制方式反应估计可以,不知道楼主现在速度给定方式是模拟量还是其他的方式

网友E:
塑料条宽度靠主电机与牵引电机协调控制,调整宽度也靠着二个电机
没想出道理,望介绍一下

网友F:
这个问题也容易解决,在两次变化之间可以加入一个斜率函数,这样的话系统就可以跟上了但是响应时间可能会加长。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主电机的速度与牵引线速度成正比例,才能保持宽度大约一致
 但是如果要非常快的响应这种设定值更改,光靠PID是满足不了。PID如果调整的增益太大可响应,但会造成震荡。
 这只能另外想办法,由于前面的控制,主机速度=牵引线速度*一个比例+PID的附加值。但还是满足不了这要求。那么另外想办法,既然宽度值,改变,必须要主机速度迅速改变以达到快速响应宽度值的要求,那么我何不把宽度设定值作为一个比例,乘以一个系数,也作为主机速度的附加给定,这样一来,改变设定值就迅速改变了主机速度,然后再加上前面调好的PID修正。才能快速达到控制要求。于是赶紧修改程序。并等待实际效果,终于得到客户验收。
  其实电气工程师最苦逼的是经常现场会遇到一旦调试稍有不顺时的各种质疑各种跟催各种眼光各种鄙视,真的你一搞不好,就会质疑你,鄙视你,精神压力都比较大。

楼主:
搞完后回过头来看其实就那么回事,但是在现场很紧张的情况下,特别是初次遇到的要求,那真的是一头蒙蔽,完全没有思路。真真是由浅入深难,由深至浅易。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搞懂了原来就是那么一句话的事。有如像高手或者前辈们请教一样,也许你很长时间参不透,人家一句话点明。其实你明白了也就是一句简单的而已。但是都是人家经历了很多挫折才总结出来的。
  大道至简,有时候我们有些人向别人学习请教,一看别人指点出来发现很简单就错误的以为这个东西太简单了嘛就有些轻浮的味道。但正是这么简单的为何自己想不到呢。所以有时我们真的是要感谢那些给过我们指点和启发的技术高手,不要技术相轻。自己在水里摸着石头过河,那可不是走别人修好的桥上那么轻松的。自己的摸索真的是很累。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只能另外想办法,由于前面的控制,主机速度=牵引线速度*一个比例+PID的附加值。但还是满足不了这要求。那么另外想办法,既然宽度值,改变,必须要主机速度迅速改变以达到快速响应宽度值的要求,那么我何不把宽度设定值作为一个比例,乘以一个系数,也作为主机速度的附加给定,这样一来,改变设定值就迅速改变了主机速度,然后再加上前面调好的PID修正。才能快速达到控制要求。于是赶紧修改程序。并等待实际效果,终于得到客户验收。
个人觉得这种思路很好。佩服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不太清楚楼主这个PID是怎么做的,反馈值是什么,压力值吗?如果要把5MM调成4MM只要把牵引速度不变,把主机速度降低一个比例(0.8倍)应该可以试试吧,牵引机速度不变,而且这个宽度值的话后面的模具应该是定死的吧。做宽了模具能进的去吗?不懂你的PID反馈值是啥?直接测宽度值吗?

网友I:
可不可以设定两组PID参数?一组是正常速度速响应的,一组是动态快速响应的。当发现数据修改后使用快速响应的参数

这种做法我没试过,不知道什么效果

网友J:
自己摸索着获得的东西觉得更得宝贵 ,因为往往过后才发现原来那么微小的东西可能当初都是费了很大周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