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2):
用作cclink网络的第三个从站八点输入八点输出,输入有但无法输出。其他从站输出正常

网友A:
主站是用什么?输入输出对应的用什么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站用的3uPLC加cclink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3u_16ccl_m

网友A:
FX3U-16CCL-M做主站,那第三个站的输入和输出要在手册中找到对应的缓冲区编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手册写的但还是不输出

网友A:
输出用的是哪个缓冲区?是H165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h164.165也试过但还是没有

网友A:
那你输入有信号,对应读取的地址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弄好了,找技术支持问了问,地址范围有问题按说明书上的写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