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版无法新建项目

楼主(2019-04-12):
2.6版本新建项目时提示如图,求解决办法!

网友A:
能不能重新安装一下软件试试看吧,看一下系统消息是什么代码
【方案】
张力控制变频收卷的控制原理及在纺织行业的应用

网友B:
【方案】
台达CP2000高效节能稳战供热前线

网友C:
看提示是因为文件存在.换个名字试试?
【方案】
通过ICAS认证的咨询公司开创先例,选用FLIR红外热像仪

网友D:
这个项目名存在了,重新换个名字

【方案】
子弹飞出的全过程,FLIR高速热像仪带你看清细节!

网友E:
查看下系统消息
【方案】
五大关键赋能,英威腾助力光伏整县推进

网友F:
我得EPLAN也出问题了!

www apf7 cn 张总 1 8 9 0 6 4 6 0 4 7 0
【方案】
CNC | M80/M800系列系统常见按键和外部存储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