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2):
伺服可编程输入输出点怎么理解?像图中的DI1到DI8,怎么又成了下面的,XY之类的呢?他是接口连接plc吗?还有请教一个问题,伺服跟变频器的参数调试方法是一样的吗?好比变频器的可以调各种参数,那伺服的呢?怎么调试呢?还是要连接上位机呢?

网友A:
伺服有参数可以设置,通常可以通过驱动器面板上按钮操作,也可以用电缆连接电脑中软件进行设置。

网友B:
伺服驱动器的也可以例如台达就可以,自己定义

网友A:
伺服的针脚有编号,针脚的定义可以通过参数修改,设置不同的数据代表不同的定义。这些针脚有的是需要和PLC链接,可能是给PLC的信号,也可能是接收PLC的信号。 另外还可以接外围的信号。

网友C:
有的变频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