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3):
各位朋友安装出现这个提示是什么问题?系统是win7 32位,eplan 是2.7

网友A:
建议楼主在win764位系统上试一试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系统不支持,换低版本吧

网友C:
2.2版本足够用了还稳定

网友D:
EPLAN 平台现仅支持 64 位版本的 Microsoft 操作系统 Windows 7、Windows 8.1 和 Windows 10。

所安装的 EPLAN 语言必须受操作系统支持。

EPLAN 平台可支持下列操作系统:

工作站

Microsoft Windows 7 SP1 (64 位) Professional、Enterprise、Ultimate 版
Microsoft Windows 8.1 (64 位) Pro、Enterprise 版
Microsoft Windows 10 (64 位) Pro、Enterprise 版
Microsoft Windows 10 (64 位) Pro、Enterprise 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朋友安装出现这个提示是什么问题?系统是win7 32位,eplan 是2.7

那么就安装EPLAN V2.4或以下版本,以上版本需要64位操作系统。

网友F:
确实是这样。可能是系统被修改之后的系统,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换成原生态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G:
做工控尽量换成64位的系统

网友H:
换成WIN7 64位系统吧

网友I:
win7 64位,表示安装了.

网友J:
楼主看一下对应系统兼容版本,安装时候尽量关闭防毒系统

网友K:
哥们,你还是装2.3的,保证一次完成,我之前查了资料32位的,根本不支持2.7的,要不然自己装个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