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软件安装

楼主(2019-04-13):
安装西门子计数模块350-1驱动,安装不上,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主安装在那个盘,是C盘吗?,建议安装在C盘

网友B:
看着像是路径中含有中文字导致的吧!

网友C:
和反复需要重新启动一样年代悠远的问题。
1、修改区域选项(控制面板中)的语言为英语,包含两个地方,单单修改其中一个地方无效。
2、安装目录中请勿含有中文字符。

网友D:
提示得很清除.语言的问题.
1.尽量用en的操作系统或者用en的语言设置.
2.最好不要把文件放在桌面,放在系统盘.
3.最好英文文件夹目录.
4.最好采样8.3之内的格式.文件夹,文件名最好不要包括数字字母下划线外的字符,而且最好以字母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反复需要重新启动一样年代悠远的问题。
1、修改区域选项(控制面板中)的语言为英语,包含两个地方,单单修改其中一个地方无效。
2、安装目录中请勿含有中文字符。
改区域语言好使了,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示得很清除.语言的问题.
1.尽量用en的操作系统或者用en的语言设置.
2.最好不要把文件放在桌面,放在系统盘.
3.最好英文文件夹目录.
4.最好采样8.3之内的格式.文件夹,文件名最好不要包括数字字母下划线外的字符,而且最好以字母开头.
好使了,谢谢

楼主:
好使了,谢谢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