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控制硬件选择

楼主(2019-04-13):
根据一个传感器信号控制一个电磁阀开关,请问需要什么硬件配置,是否需要PLC,传感器,触摸屏,另外把传感器模拟信号转换为电磁阀控制信号需要什么硬件?
求解答,谢谢

网友A:
看你是什么型号的传感器再选相应的附件不一定要plc等硬件

楼主:
如果用西门子的PLC,请问能选什么型号的?

网友B:
关键是你要什么样的控制要求……单单一个传感器,传感器控制继电器再控制电磁阀就搞定了,用的上PLC?

网友C:
楼主的传感器发出什么信号,如果是开关量,直接加继电器,如果是模拟量,直接模拟量转成开关量

网友D:
自己先把硬件搞明白;

网友E:
一个模拟输入?一个开关输出?中间有什么逻辑没有?
这一般不用plc,因为性价比不合适.plc适合点多一点,复杂逻辑点的.
这种你选一个数显表,带报警设置输出的就行.模拟端接传感器,设定一个报警值,然后报警就会输出一个开关控制电磁阀.

网友F:
若果你的传感器是继电器输出的,直接驱动线圈没压力的

网友G:
如果是开关型和简单的仪表传感器控制可不必使用PLC

网友H:
就是控制一个电磁阀就一个光电或者接近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I:
可以有多重选择方案,plc控制,继电器控制,传感器控制

网友J:
看着这个意思是模拟量的传感器。

网友K:
一个传感器信号,控制一个阀门开关,用什么硬件结构组成?多么笼统的问题呀。那个传感器加阀门开关的控制对象是什么?温度?压力?流量?...?还是..?

什么都没,就问用不用PLC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