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艾默生Unidrive 上电报HF29故障为控制板热敏电阻故障,求大神提供一下解决方法

楼主(2019-04-13):
CT艾默生Unidrive SP,我在主板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热敏电阻,换过主板了确认是主板的问题!而且单独给主板上电会报HF20功率识别故障,说明主板还是能工作,报故障有先后顺序!

网友A:
找的热敏开关 往下查 就能找到这个信号
【方案】
应用案例 | 利用电能测量和监测发掘新的节能潜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大师,热敏开关在哪里啊,能帮我标注提示一下吗!

网友B:
如果是焊接到电源板上的模块 ,那热敏电阻在模块内,找到那两根连线【与模块连接】,焊下来在两根线之间焊上一只适当的普通电阻,给线路板通电试试,如果中了,那就证明模块内热敏电阻坏了。顺着这两根线向上找,就能找到温度检测电路,这个电路异常,也会 报警。
【方案】
一网打尽,英威腾光储解决方案

网友C:
换过主板了确认是主板的问题!还找什么…
【方案】
ABB定制电机助力我国首批全自动化码头建设

楼主:
主要是想修起来使用搞懂是为什么啊!

网友D:
sp系列的是艾默生的高端机,电路有点独特,运用了很多负压电路设计,您这个是37/45kw的。故障的确在板上:1.主板的热敏电阻是电容式的。2.看参数7.06,可以监控这个温控器的实际值。我只能帮您到这儿了
【方案】
台达自动化产品在塑料床垫成型机上整合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王大师的指点,换掉这个lm348报hf27,这个是好主板和坏主板的lm348的输出电位比。应该是外围问题,线路太多不好查!

网友E(2019-05-23):
这个变频器表示很蛋疼,风扇坏了也报过热故障。一个原装风扇厂家售后报价660.。。。
【方案】
图尔克分布式自动化在药包包装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