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3):
请大师指教,驱动ddrvi 指令,y0 y4 不启动,啥情况?

网友A:
这样问题,建议楼主直接上传图片,有助于大家分析问题。

网友B:
详细的指令以及定位相关的参数怎么设置的

网友C:
在这里有没有设置

网友D:
可能PLC是坏的,换新吧。。

网友B:
按4楼图中,FX5U默认情况下,内部的定位参数是不使用的,需要到参数中改为使用。

网友E:
FX5U可以直接设定参数。
使用DRVA指令 S1是脉冲 S2是速度 D1是轴数 D2是完成信号

楼主:
没有方向信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方向信号吗?
方向信号,在编程软件参数设置中可以设置的。

网友B:
要注意5U的这个指令与3U不同的是指令后最后一个数据不是方向信号,方向信号在参数中设置

网友F:
这才是5U定位指令的正确使用

楼主:
标志位,用任意m继电器都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