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3):
模块没问题,报警fop功率器件保护,经检查电阻r98应该是6.2k的 实测5.2更换后,故障依旧,求大家指点

网友A:
你这说的没头没尾的!FOP什么时候报?上电?启动?驱动电压对不对?Vce检测误触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运行就报,vce测的

网友A:
赶时间就把IC全换了呗,又没几块钱!不赶时间就找找尝试屏蔽IC输出到主板的OC信号,一个一个排除!话说,插头接触好不好啊?要不先直接焊接短路Vce保护试试?!

网友B:
下次发这类贴子要把故障代码的意思发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模块故障

网友B:
那就先确定模块是不是坏了,没坏检查IGBT压降检测电路

网友C:
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变频器?
模块是怎么检查的?
驱动光耦用的是什么?

网友D:
6.2K变成5.2K问题不大,一般电阻往大了变。查查IGBT吧,驱动电路等。

网友E(2020-02-25):
楼主,森兰变频器报FOP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