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屏组网

楼主(2019-04-14):
版主,我现在调试的一个系统,由于原来订购的T60S0R-e经销商错发了T60S0R,控制倒是没问题,但有两个问题无法解决,请教一下:
1、HMI用的是C10,现在用户要求有多屏功能,如何组网?
2、编程软件在线监控时,必须拔掉HMI的编程电缆与PC连接,导致HMI无法使用,有何办法解决?
如果无法解决,可否要求经销商更换回带e的CPU?经销商报价为带e的CPU,但实际上是不带e的CPU模块

网友A:
与经销商联系,更换;

网友B:
1.多屏功能是只要多台触摸屏在同一个局域网内,你可以一台作为主屏,其他台触摸屏直接长按触摸屏右上角进入触摸屏后台,点击工程设置里面的连接网络工程,输入主屏的IP就可以
2.可以用485的线A+ B-跟电脑进行连接,编程电缆232的线还是跟HMI连接

网友C:
plc有几个通讯口?

网友B:
海为PLC默认自带的有两个通信口,一个232口和一个485口,可以选配以太网口,除自身 2 个通讯口外,还可扩展 3 个通讯口,共达到 5 个通讯口,不管是扩展的通讯口还是自带的通讯口,都可进行联网或上下载程序用,他们是独立的通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