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错误引起读取错误

楼主(2019-04-14):
有个设备做货不稳定,然后检查发现一个位移传感器的接线接反,读取的数据是不正确的

网友A:
这是比较坑的事情,这是再调试设备吗?楼主读取的数据怎么个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读取的数据正反不对,也就是5读取为-5

网友C:
这就是取消配线工艺的后果,没有统一的标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读取的数据正反不对,也就是5读取为-5
这个还好,容易判别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相关配线工艺的资料,方便的共享下。

网友E:
还好,这个还是比较好查出的。不过还是坑的。

网友F:
楼主这是在做报告吧!
图片编辑的那么规整!
这种问题相对容易检查!

网友C:
回复 楼主:
都被改革掉了
要求的配线工不看原理图(看懂的少,女工多),全看配线图,什么颜色,多粗,走向,套什么线号,接在哪个端子......
批量的,事先配好线,长了短了,你都接错线位的意识,你再看某个端子,线号/线径/颜色.....像一个模子出来的。
现在做柜子,给他个原理图,遇到好的放心(钱多些),差点的就是你遇到的。

网友G:
在做事情都要仔细,还好能看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照你这样说还是很规范的。我都没见过这么细的要求。可以共享下操作指引或手册之类的吗?还是之前尼在论坛共享过?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图片稍微整理,是给供应商反馈问题看的。

网友H:
我们的位移传感器三线哎,0v,10v,信号线

网友I:
有时光看线号,不行,还得看颜色,甚至还得查线。【我指调试现场】。如果产品出厂时或检验合格 生产过程中,文件齐全,就像上贴作者所说的有配线工艺 图纸审查合格,就不会出这个问题。检验是不可或缺的。

网友J:
这就是没有按工艺规范要求做的结果,记得某一贴的楼主就属于这类人。

这类规范要求国家有国家的标准,没有国家标准的有部颁(或地方)标准或者企业(行业)标准。

又或者有国外的国家或者企业标准。

一般要求的顺序为:国际标准——国家(或国外)标准——部颁标准——地方标准——企业(国内或国外)标准。

在国内首先执行国家标准,紧接着的就是部颁、地方、企业。出口的才是国外(或者出口国的国家)标准。

网友K:
回复 网友C:
这个很好,但是如果是非标的小批量柜子实施就有点难度了

网友L:
要不维修那来事干

网友C:
回复 楼主:
因为在30多年前,第一次做PLC控制的喷泉池(在国际雕塑园),手画的原理图,交给北京低压电器厂三产.....
最后见到的图纸(晒图),有电路图,器件布置图,配线图n张,柜子图,面板图,操作板图.....很详细
甚至继电器座都有图,1-2-3-  标的很清楚,所以印象深刻

网友C:
引用 网友K:
这个很好,但是如果是非标的小批量柜子实施就有点难度了
交给专业人员去做,哪怕只是单个也做的很好,就是价格别太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