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框架630换施耐德NS630bN

楼主(2019-04-14):
可怜的施耐德框架断路器竟然没有一对辅助触点,想做个状态显示都没机会。ABB并没有坏只是没有调到满载位置,两断路器参数相同。

网友A:
楼主可以查询选型资料,或者咨询代理商,看看是不是可以增加附件,辅助触点

网友B:
仅仅是差一个辅助触点就换个断路器吗?如果是这样就有些不值当了。

网友C:
看看有没有别的方法,能加个辅助触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ABB断路器也是630系列只是没有设定到满载状态,就以为小了换了个施耐德630的,不是为了要一个辅助触点,新换上的施耐德断路器没有辅助触点。

网友D:
外接继电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用,就是在闸前闸后各接一个指示灯显示一下当前状态。已经解决了。我的意思是接近两万的630A断路器连个辅助触点都没有,不知道施耐德断路器都好在哪里?国产的两千多块钱智能型1600A过载,缺相,储能,分合,等辅助端子该有的都有。还有剩余。

网友E:
施耐德辅助触点可以加装的

网友F:
配电保护的标配件是没有辅助触点的,电动机保护的有。
另外630的框架2W的价格标明绝对被宰了,不管你是配的什么类型的脱扣器。

楼主:
回复 网友G:
问了,,要带辅助触点的需要再多几百块钱.看来 施耐德确实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