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4):
PLC为S7-315-2DP,下载程序时显示未找到激活伙伴,接口设置感觉没啥问题,不知道原因出在哪?请问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是怎么解决的,希望能告知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换个接口再试试,换成MPI模式这是通讯没有通上。。

网友B:
你这是设置问题!
为什么是Profibus  ,换成MPI然后MPI口的波特率固定为187.5Kbps
前题是驱动没有问题哈!

网友C:
这张图片里,我一般都直接选择第一个

楼主:
谢谢各位,解决了,我把编程电缆换到了CPU上的X1接口,然后把接口设置成MPI就行了。
原先X1口我接的是触摸屏,X2口DP接到伺服控制器,之前看的接在DP接口上没问题,所以觉得这次应该也没问题,没想到是这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