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中CLR和SET 何解

楼主(2019-04-14):
这段程序看了又看也看不懂,其中 的CLR是什么意思 ,SET又是给谁置位……,求各位指点

网友A:
zhe这个说的很清楚了吧

网友B:
CLR 复位
SET 置位
SET和CLR指令将RLO复位或置位,紧接在他们后面的赋值语句中的地址将由1变为0

楼主:
多谢楼主各位指点 !

网友C:
clear;清零 CLR就是clear的缩写,
在PLC里 一般是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