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4):
请问各位大师,想给一台设备加自动稳压器,总功率是10kva的,不知道用多大的全自动稳压器比较好?对这方面有经验的大师介绍一下呗,谢谢了!

网友A:
建议增加一个12kva的稳压器

楼主:
这个12kva的不知道能不能带动?

网友B:
你带的什么负载?感性负载的话你最起码要用20kva的稳压器……

网友C:
问下变压器供应商

网友D:
前提是你的设备的负载类型要确定,不同的类型对你的选型有不同要求

楼主:
四个伺服电机,都是感性的负载,x轴y轴z轴加一个主刀电机,就这四个

网友B:
伺服电机应该选择隔离变压器呀!怎么会考虑稳压器呢!肯定不合适……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四个伺服电机,都是感性的负载,x轴y轴z轴加一个主刀电机,就这四个

这四个都有驱动器的,驱动器是有一定的电压范围的,有没有必要加稳压器呀。如果一定要加咨询一下厂家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电机应该选择隔离变压器呀!怎么会考虑稳压器呢!肯定不合适……
有三个是伺服电机,用的隔离变压器的,还有一个电机是9kw的,是用18.5kw的变频器驱动的。
谢谢大师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四个伺服电机,都是感性的负载,x轴y轴z轴加一个主刀电机,就这四个

这四个都有驱动器的,驱动器是有一定的电压范围的,有没有必要加稳压器呀。如果一定要加咨询一下厂家最好。
主要是主刀的变频器报警停机,然后主刀损坏掉。影响正常生产了

网友B:
这样的设备没有必要加稳压器关键是找到主刀变频器报警的原因……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四个伺服电机,都是感性的负载,x轴y轴z轴加一个主刀电机,就这四个

这四个都有驱动器的,驱动器是有一定的电压范围的,有没有必要加稳压器呀。如果一定要加咨询一下厂家最好。
主要是主刀的变频器报警停机,然后主刀损坏掉。影响正常生产了

报警停机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电压不稳造成的

楼主:
变频器报警就是显示电压低,实际测量时三项电压电压才340多点,太低了吧

网友B:
340v确实低,但也不至于报电压低,有没有检查过电源线接头,有没有松了接触不好了?或者上一级供电断路器不好了?

网友F:
变频器是不是很垃圾?

变频器作为开关元器件,对输入电压应该是可以选择很宽进线电源范围的。有参数设置的,如果是西门子的通用变频器,参数是P210。把实际电压设置即可。如果是电压有波动,它应该在+/-10%额定电压范围,否则网侧的电源其它用电设备也受不了的。

网友G:
变频器输入电压也有个范围的,你那电压变动范围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输入电压也有个范围的,你那电压变动范围多少?
输入电压在低的时候在340左右,在高的时候410左右,不稳定,波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0v确实低,但也不至于报电压低,有没有检查过电源线接头,有没有松了接触不好了?或者上一级供电断路器不好了?
这个厂子在农村,这里有不少小厂子,都干活的时候电压低,在干活少的时候电压却挺高的

网友B:
这个就说明供电变压器容量不够,加稳压器效果不一定行……变频器本来就宽电压供电,它都不能正常工作的话应该解决变压器供电容量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说明供电变压器容量不够,加稳压器效果不一定行……变频器本来就宽电压供电,它都不能正常工作的话应该解决变压器供电容量才行……
都协商好几次了,一直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