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4):
如上,我使用plc进行读取交流互感器的电流信号,通过二极管正向导通,读取正值,这个值的有效值怎么读取呢?各位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A:
加一个电流变送器转成0-10V或者0-20毫安4-20毫安的标准信号,然后再接入plc或者plc的模拟量模块

网友B:
楼主看看这个可以吗

网友C(2019-10-23):
买支持485或232的电压表通讯读取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