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部件的方法是否正确

楼主(2019-04-14):
1.我从缆普官网下载的部件库
2.解压后看到EDZ文件,重命名为RAR格式
3.将解压的文件分别放入宏、配置、图片文件夹中。
采用EDZ导入很卡哎,这个方法可以不?

网友A:
建议是,首先备份一个edz文件。用压缩软件如:好压打开EDZ,将宏,图片,文档这几个文件夹删掉,只剩下partxml这个文件夹.关闭打开的edz,用传统导入EDZ的方法导入,这样xml 会批量导入进去。

网友B:
直接把EDZ文件放入EPLAN默认的部件库目录,再导入EDZ部件,选择,OK,部件参数、图片、型号、宏,一应俱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默认的部件库在哪里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
多谢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