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速度计算问题

楼主(2019-04-14):
三菱PLC的定位指令中的频率怎样把它在触摸屏上显示为可以设定的速度?要通过怎样的计算?如果我设定伺服的电子齿轮比使伺服电机每转一圈要10000个脉冲,每一圈工作台移动10mm。

网友A:
那就1个脉冲,工作台移动0.001MM

网友B:
触摸屏上设置工程量,便于理解,PLC中进行计算转换成脉冲频率用于指令执行。

网友C:
按照这个比例假设你设定的单位是毫米/秒,那么就是设定的速度乘1000好了,比如设定要10毫米/秒的速度,反应到定位指令里面就是10000个脉冲频率。